有没有一种快速接头可以提高水压试压的效率

楼主(2018-03-18):
如图,现在每次试压都要用四个螺丝一个口子扳手扳上去,速度很慢,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固定密封住吗?也可以提高很多的效率

楼主:

如图,现在每次试压都要用四个螺丝一个口子扳手扳上去,速度很慢,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固定密封住吗?也可以提高很多的效率。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以前遇到过客户要求试水压自动化的。给楼主提供点愚见吧:1、预紧措施,使密封面达到相应的密封比压,如果准备气动或液压,也要想好断气断电保证机构自锁不退回。2、密封圈还得加密封圈检测装置,要不然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密封圈坏了都察觉不到是不行的。3、另外想好出现泄漏后,如何检测泄漏源,以及解决方法,是堵头位置漏了,还是产品缺陷?

网友A:
可以利用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压机

我现在就是用的水压压机,就是接头总是很费工

补充内容 (2018-3-18 17:25):
可是我们是批量很多很大,几吨重的工件,而且都还非标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你的工件定位好,用油压或者其他压力机压密封盖上去。。。

网友(点评):
对,就是点评的意思

网友:
使用带扭矩的气动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