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8-03-18):
这是一个德国的设备,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看不懂里面电机的工作原理。
设备的功能,我们设定一个负载,电机到达这个负载就会自己反转。这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了伺服电机。
而当我们拆开这个设备后,发现电机和控制电路板之间只有两根线,所以就排除了伺服电机的可能。
我们在电机看到了整流子(换向器),转子线圈和定子疑似串联,有碳刷。。。
然后就陷入了瓶颈,有木有见多识广的前辈了解啊,求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
你把所有的电机接线说清楚了就能大致确定电机的可能类型了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说,,,单线圈同步电机有这种现象,过载翻转,比如百叶电风扇的百叶轮电机。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发图片
这是电机外观
两根黄线接电路板

楼主:
这是整流子那里图片

网友:
你把图片下载下来再上传吧,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没有图片不太好说,你的图图挂了

楼主:
之前图片太大,我压缩了一下

楼主:
图片3.0。exe

电机外观

电机外观

整流子

整流子

网友A:
好像图片中还有其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图片中还有其他线?

有的,但没有和电路板连接。
我估计是,装配时候写入数据用的

网友A:
没拆开吧?有编码器吗?其他线是否通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开吧?有编码器吗?其他线是否通编码器?

电机有点小,放的下编码器么?
里边转子部分,铁芯像是金属片压叠成的。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有点小,放的下编码器么?
里边转子部分,铁芯像是金属片压叠成的。

空间很大,完全可能装下。
大部分转子都是硅钢片叠的。

网友:
那定子应该是4个磁极以上吧?
控制板给出的是直流吧?正转正向,反转反向?

网友:
看热闹的路过

网友:
lz搞清了吗?也让我证实下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