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选型求助

楼主(2018-03-18):
额定压力31.5MP,最大流量280L/min的液压泵应该选取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是多少?还有其他要求吗? 选柱塞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是多少?还有其他要求吗? 选柱塞泵就可以。

液压剪切机的液压系统额定压力是31.5MP,液压系统最大流量是280L/min,就这两个要求。这两个指的不就是液压泵的参数吗?我查了好多资料找不到这么大排量的柱塞泵,您能告诉我具体的型号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剪切机的液压系统额定压力是31.5MP,液压系统最大流量是280L/min,就这两个要求。这两个指的不就是液 ...

如果你的系统的额定压力是31.5MPa,那么你选液压泵的额定压力要大于系统的额定压力才行。感觉你把“额定压力”的概念没有弄清楚,好好体会额定压力的概念。

我前几年做个一个高压传动系统,系统工作压力35mpa.大排量的液压泵有的是,比如,丹佛斯的液压泵。以前有他们的电子样本,昨天给你没找到。你自己在网上搜,或者联系国内代理商。国产大排量的好像江苏有一家,你看看江苏启东的液压泵。

网友B:
这个流量是不是系统总流量而不是主泵流量呢?一般柱塞泵160,电机1450,流量232比较接近了。

楼主:
受教了,非常感谢。那我液压泵的额定压力选取32MP还是35MP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流量是不是系统总流量而不是主泵流量呢?一般柱塞泵160,电机1450,流量232比较接近了。

感谢,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非常感谢。那我液压泵的额定压力选取32MP还是35MP的呢

你设计的系统压力是多少?泵的额定压力要比系统的工作压力高才行,系统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在泵的额定压力。

http://www.cmiw.cn/thread-779739-1-1.html    我在这个帖子中分享了丹佛斯的大排量液压泵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系统压力是多少?泵的额定压力要比系统的工作压力高才行,系统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在泵的额定压力 ...

,非常感谢,设计的系统压力31.5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设计的系统压力31.5mpa

那液压泵的额定压力要比31.5MPa大才行。

网友(2019-03-28):
250MCY14-1B

网友(2019-11-07):
这么大的压力只能用柱塞泵

网友(2020-03-30):
用内啮合齿轮泵G160F   压力32MPA   流量272     15240193152需要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