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J2轴承钢用什么材质的刀片好?

楼主(2018-03-18):
      现有一个直径9.0的工件,材质是日本牌号SUJ2轴承钢,硬度HRC24或低一点。在选择外径&端面刀片时找不到最合适的,故请教各位。刀片形状要求D型刀尖圆弧R0.4的。目前在用伊斯卡DCMT IC8250材质的,经常做几百件就刀尖有积屑瘤和小崩口,导致前端面与外径交界处的R0.2圆弧发毛,外观不能接受。测试了提高线速度也没有帮助。

      据自己的了解,选择韧性好的材质,PVD涂层和锋利刀刃对改善积屑瘤有帮助。
      因伊斯卡IC8250是CVD涂层的,所以选择瓦尔特DCMT WSM20(断屑槽PF4)这款PVD涂层的,测试了效果也不怎样,还是有积屑瘤。

      考虑到成本,目前暂不考虑G级E级磨削级别的。
      所以有什么牌子的DCMT R0.4的推荐?株钻的有没有适合的?谢谢!

网友:
这个材质的直接接触过,当时供应商是这样报价的:SUJ2是高碳轴承钢。
可以车削,使用金属陶瓷的刀片。
高碳钢铬轴承用GCr15和ZGCr15材料制造的套圈和滚子为HRc61~65,钢球为HRc62~66;用GCr15SiMn和ZGCr15SiMn材料制造的套圈和滚子为HRc60~64,钢球为HRc60~66。

网友:
楼主您好,我是做进口刀具的,可以跟进您的加工材料推荐合适的刀具,电话13712145729

网友A:
我是株钻厂家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株钻厂家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加我个微信,hy292236313,正在找株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