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视图请教

楼主(2018-03-18):
请问各位大侠,在工程视图中,怎么找不到投影视图的命令呢?详见图

网友:
标准三视图。

网友:
模型都没拉出来 就想投影!! ,你是没画过三维吧

网友:
点这右上角的视图调色板

网友:
首先得有一个视图,才能投影。

网友:
在空白位置右键的效果:

插入视图后,选中该视图右键的效果

PS:咳咳,请忽略最后上桌子捣乱的猫

网友:
得有一个视图然后选择辅助视图

网友:
多捣鼓捣鼓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