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剖视图上绘制局部剖视图

楼主(2018-03-19):
我想对下图这个位置绘制一个剖视图

但是提示错误

我认为是因为我在剖视图上绘制断开的剖视图,软件不允许,对么?

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
2018版可以了。

网友:
软件不允许有疑问吗,就这么设定的。
当然,2018版允许了,很正常,改设定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得下载个2018用用了

网友:
有些破面图不是可以在这个模型了 定义一个视图吗,合并在工程图里来回破,那么麻烦

网友:
嗯,确实,软件的问题。
曲线救国,模型了做一个剖面的配置。然后再做剖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