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个单子,不知道怎么加工

楼主(2018-03-19):
接到个单子  客户要求比较急   工艺  加工  求大神指点  用什么设备  怎么加工?  希望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这是炮啊

网友:
太猛了,不知道怎么加工的单子也敢接2!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A: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领导接的   感觉不好干   所以发出来  求指点

网友:
有点大啊。。。十倍缩小版的还差不多。

网友:
长了,孔不好加工

网友:
唉 还是先看看有什么设备吧,设备不行,要求又不高可以分段加工,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光材料费都不少钱

网友:
CNC车床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材料就不好找啊。四米多长,外径90多mm,太软了估计。个人考虑分粗精加工,车铣复合+炮管加工工艺。
薄壁件,细长轴,其余粗糙度3.2,挑战太多。

网友:
怎么有点像机床类的主轴啊,那么长的内孔不太好加工,需要用特殊的加长镗刀

网友:
这大件问问东北老哥

网友:
细长管轴,不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