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表面不喷漆不电镀不涂油怎么防锈?

楼主(2018-03-19):
这是之前的一个展会上看到的照片,这一层黄色的东西是什么?
请教大侠
@一朵娇粉嫩的花

网友:
怎么那么像电木板

网友:
黄色的好像 玻纤板,环氧树脂

网友:
不是防锈漆吗?

网友:
绝缘胶板

网友A:
像是粘的四氟贴膜

网友:
有点像是焊接的夹具。
夹具定位处垫黄色的是防止导电的。
如果是的话?那算便换,只要绝缘就行了。

网友:
看着像电木板

楼主:
有没有搞汽车焊接夹具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粘的四氟贴膜

大侠了解这个工艺吗?
粘四氟贴膜很贵的吧。

网友B:
金属材料可以进行发黑处理,形成一层氧化膜,可以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材料可以进行发黑处理,形成一层氧化膜,可以防锈

大侠说的是
但是发黑质量良莠不齐,设备还没进厂呢,就锈了
但是一些外购件的发黑就做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
但是发黑质量良莠不齐,设备还没进厂呢,就锈了
但是一些外购件的发黑就做的很好。

这个就需要找一些靠谱点的工厂做了,遇到不错的可以长期做

网友C:
这个治具底板上面有一层防锈油涂膜,这层膜不厚,但都是新治具才看的清楚,用久了都磨损没了。

网友:
看着像绝缘板,,,如果是的话。这么薄的挺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了解这个工艺吗?
粘四氟贴膜很贵的吧。

不贵,我是在电子行业里看到治具上用的,
像透明胶带一样撕下贴上,主要是防止产品与治具接触,避免表面刮花

但不是用于表面防锈,我只是看到这颜色挺像的,而且只是表面的一层

所以作此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贵,我是在电子行业里看到治具上用的,
像透明胶带一样撕下贴上,主要是防止产品与治具接触,避免表面 ...

大侠大概说的是铁氟龙,我知道这个
但是图片上的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治具底板上面有一层防锈油涂膜,这层膜不厚,但都是新治具才看的清楚,用久了都磨损没了。

大侠见多识光
但是我想要的不是防锈油。防锈油容易积灰
一般加工面不做喷漆,因为漆的厚薄不均,影响加工面的精度。
所以装配完之后,在没有用到的加工面上涂一层“清漆”,保护它不生锈,又不影响装配。
这个“清漆”不知道是什么漆

网友D: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在青岛出差,刚刚有空打开电脑

从你的图片截面来看,肯定是粘贴了一层东东,然后才去加工的,我怀疑的其实是他的原材料附着的保护膜没有揭掉,直接加工的

另外,从加工件的后期保护来看,钢铁材质的防锈一直是疑难杂症

1.油膜保护,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干膜防锈油,这个是可以自干或者烘干的,可以形成一层透明或者淡黄色的保护膜

2.喷涂透明漆,这个其实和干膜防锈油类似,只是擦用的膜层成分有差别,而且喷涂需要水平,低水平的可以能浸涂自干防锈油还要差,高水平的可以喷涂的膜厚很均匀

但是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机加工后的清洗时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说:啊,我产品加工好了明明涂了防锈油的呀,怎么还是绣了,金属件加工后因为采用切削液等等原因,表面微孔内残留非常多的杂质,水汽等等,没有产品很好的洗干净,烘干水汽,那么任何的表层防锈都不会持久

最后,做透明漆保护最大的风险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容易产生丝状腐蚀,这个百度文库里有详细的文章可以给大家参考,相信大家看了之后会对防腐蚀有更深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在青岛出差,刚刚有空打开电脑

从你的图片截面来看,肯定是粘贴了一层东东,然后才去 ...

赞,大侠果然专业,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