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灰口铸铁是否还具有减震性?

楼主(2018-03-19):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灰口铸铁因为其具有优良减震性和耐磨性,通常会用在各种机床中做为床身的原材料。这个道理我听了很多年了,但很少见到摸底这个减震效果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的分析研究。
       现在我遇到一个工况,对冲击和振动有一定要求(主要抗冲击),但同时还对重量有要求。所以我现在对很薄(<5mm)的灰口铸铁是否还具有良好的减震性和耐磨性心存忌惮,不知道各位谁有相关经验,能否赐教?
       PS工况:40G 11MS)由于特殊系统原理性要求,我不能使用减震器,如果哪位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恳请指点迷津,在此多谢各位。

网友A:
灰口铸铁的减振性能是相对于钢来说的,铸铁和钢所具有的阻尼主要是库伦阻尼。能否满足实际工况要求,还是要根据计算和实验确定。

网友B:
灰铸铁壁厚5毫米!太薄了,象铸铁锅,一敲就响。

网友(点评):
对,灰口浇铸不反白厚度下限是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口铸铁的减振性能是相对于钢来说的,铸铁和钢所具有的阻尼主要是库伦阻尼。能否满足实际工况要求,还是要 ...

多谢,我明白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铸铁壁厚5毫米!太薄了,象铸铁锅,一敲就响。

了解,看来这个材料还是缺乏认识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