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半球铆接这根轴才不变形,用热铆么?

楼主(2018-03-19):
RT

网友A:
轻击多锤,如超声

网友B:
铆接端做成空心,铆接力调小
钻个φ4~5的孔试试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轻击多锤,如超声

朋友做超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铆接端做成空心,铆接力调小
钻个φ4~5的孔试试先

也要看铆接成型头能不能接受开花;

感觉45比304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做超声的?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要看铆接成型头能不能接受开花;

感觉45比304好搞。

正式量产时我想换成45钢,样件加工304是现成的料我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