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酸洗磷化顶部锈迹无法去除

楼主(2018-03-19):
各位大神:
       现前处理油箱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液压油箱在酸洗磷化过程中顶部的空气无法排除,导致磷化完成后,顶层有一片锈迹,后期处理相当麻烦,求教这个空气如何能排出来,急求帮帮忙。

网友:
轿车磷化都是翻滚着进去的,不翻滚就试试做个喷头喷淋,或者通入压缩空气让磷化液翻滚,不过效果不会太好,磷化液杂质会在上面,还是喷吧。

网友A:
楼上有道理  喷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道理  喷淋

我的是油箱内部的顶上,喷淋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油箱内部的顶上,喷淋有用吗

明白是内部的顶部,从图中能看明白。设计一下喷头,让喷头向上喷,液体能够喷到内部的顶部。

网友:
看你结构,应该从角度来衡量啊 ,如果是和一个箱体一样的结构,可以先通过单片手工摇摆的方式把空气清除出来

网友(2020-02-11):
你们是哪里的单位,或许能过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