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板板厚和筋板螺钉位置布置

楼主(2018-03-19):
400mm*150MM竖板,上还要固定两块横板(用来固定其他零件),请问板厚取多少为宜,另外想在竖板上加

两块筋板,筋板螺钉位置怎么分布呢

网友:
筋板底板加竖版,板厚看你的材质跟负载,要是负载45十公斤你用个10mm铝板就不够看了,具体铁板1045的话12厚就够用了。6的牙,筋板上下都需牙孔,一般一边至少两个

网友:
板厚取多少个和在什么地方加筋板要根据载荷来确定。

网友:
板厚多少取决于你这个机构的负载是多大,按照你这个尺寸的外形,建议厚度12个毫米为秒;加强筋对称分布,与边缘留10毫米,用来分布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