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工具集调用出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19):
如图,调用标准件的时候,有些可以调用,有些调不出来,试了下XP兼容运行也是一样的效果,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刚卸载重装了个,结果还是这样子

网友A:
楼主好人,分享我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人,分享我试试呗

迈迪工具吗?直接百度下载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发我邮箱也可以呀,,百度我没账号下部了

压缩包发了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Excel装的不对,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包发了

好的,回去下了 试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Excel装的不对,我也遇到过

office的excel吗

网友:
遇到过,好久了 忘了怎么处理的。大概记得是注册表的事吧,百度解决的。
遇到的问题太多了,都忘了怎么解决的

楼主:
百度上说的是兼容性问题,试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office的excel吗

是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试一下

excel使用正常,而且迈迪是最近才出现这问题,之前使用也是正常的

网友C:
你这情况是缺少一个win7的系统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是缺少一个win7的系统插件。

什么插件?

网友:
2012版本,双击图片跳出来 注册和试用,我点了试用 然后就接着拖动零件就出来了

网友(2018-05-29):
我也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求大神指点,好像是重新激活offie之后出现的。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18-10-16):
这个问题总是出现,还是没有解决呀!

补充内容 (2019-4-20 10:52):
估计跟OFFICE有关,我重装系统,安装的office2007,原来安装的是2010,几个月了,再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9-03-25):
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官网能下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迈迪工具吗?直接百度下载个啊

DALAO,迈迪软件安装包能分享下,还有安装教程,谢谢大哥,16141179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