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相关问题

楼主(2018-03-19):
1.过盈螺纹现在应用在哪些地方
2.听师傅说德国螺纹标准比国标更严格些,手拧不进去,必须拿扳手拧,这种情况是否属实,是不是国标公差带更宽松。还有听说欧美已经少用甚至不用弹簧垫防松,具体什么情况?前些日子在论坛里也看到有讨论弹簧垫的应用,说是欧美不用了,跟师傅谈论的时候,师傅说遇到德国工程师说过不用。
哪位了解这两个问题的吧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过盈配合是内螺纹小、外螺纹大,正常情况进不去,你得用力或者加热膨胀,他进去了就不容易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是内螺纹小、外螺纹大,正常情况进不去,你得用力或者加热膨胀,他进去了就不容易出来了。

这个我知道,就是没遇到过。想知道现在哪些行业或设备用到过盈螺纹。

网友B:
经常接触德国设计的汽车零部件,还没看到有使用过盈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接触德国设计的汽车零部件,还没看到有使用过盈螺纹的

问题1和问题2没有关联性,独立的两个问题。问题1想知道过盈螺纹现在应用的地方
问题2想知道弹簧垫国外是否不用了,以及国外国外螺纹标准是否比国标更严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没遇到过。想知道现在哪些行业或设备用到过盈螺纹。

航空航天上用的多,楼主有什么见解嘛,我现在手头有一个小销钉,过盈外螺纹AG4×0.7-3p6e,第一次加工,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空航天上用的多,楼主有什么见解嘛,我现在手头有一个小销钉,过盈外螺纹AG4×0.7-3p6e,第一次加工, ...

看到过你的帖子,我也是没见过,爱莫能助,不好意思~

网友:
丝套螺纹,我们这里的AG螺纹都是为钢丝螺套作的。具体说就是在铝合金壳体上作出AG螺纹,然后用工装把钢丝螺套旋入AG螺纹中,提高螺纹强度。

网友:
恩不好说一下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