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螺纹

楼主(2018-03-19):
图片接头 锥面一端的  螺纹  我查了   有两种规格

1.公制外螺纹74度 外锥
2.美制JIC 74度外锥面

为何有人 标称为 PH螺纹  根本就查不到所谓 PH 螺纹3

希望老师解惑

补充内容 (2018-3-19 14:33):
我用卡尺量左端螺纹 的外径 11mm  公制里74度 没有

但和 美制的规格 我画红线的 基本一制

PH 标法 应该是 错误的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818665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8186659.html

百度 知道的 回答 是  错误的

  基本都是 黏贴 复制

楼主:
我用卡尺量的外径 11mm  公制里 没有

但和 美制的规格 我画红线的 基本一制

PH 标法 应该是 错误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没看出PH螺纹跟图片和图表有什么关系。
图片也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没看出PH螺纹跟图片和图表有什么关系。
图片也没什么问题啊。
有一张图纸上 把左侧锥面 螺纹 标为 PH螺纹
应该是 UNF 细牙螺纹
有 PH螺纹 吗

网友:
P--牙高、H--螺距,PH3/8就是牙高3MM/螺距8MM。
管螺纹分为以下三大类:
1. 英制管螺纹(55°)
包括:一般密封管螺纹(R),非密封管螺纹(G),韩国日本的旧英制管螺纹(PT、PF)
2. 美制管螺纹(60°)
包括:一般密封管螺纹(NPT、NPSC),干密封管螺纹(NPTF、NPSF、NPSI、PTF-SAE SHORT),非密封管螺纹(NPSM、NPSL、NPTR、NPSH、NH、NHR)
3.米制管螺纹(60°)
包括:一般密封米制管螺纹(MC,MP),非密封米制管螺纹(M)。

网友C:
这个书本上肯定没有的,因为这个很多是行业内习惯写法,一般这种钢管接头螺纹有两种形式,直牙和锥度牙。锥度牙会写PT,直牙有些人可能就会写PH(这个很多是习惯写法,不规范)。个人建议这种管接头最好实际去配,规格太复杂。公制和英制的,粗牙和细牙的,差别有时候用卡尺量不出来,如果可以你可以去买个牙规实际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书本上肯定没有的,因为这个很多是行业内习惯写法,一般这种钢管接头螺纹有两种形式,直牙和锥度牙。锥 ...

有意义的回复
我揣测他这里 在用   PH表示直螺纹  所以表示怀疑

感同身受  极不规范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