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一个带密封的手动可插拔接头,1MPa压力,水封

楼主(2018-03-19):
(图片)

楼主:
沟槽尺寸都是按照标准来的,想请教:
1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2标准中活塞和活塞杆的尺寸是配合关系,如果这个接头按照这个配合公差,会不会导致插拔困难?配合尺寸做成0.5-1毫米的间隙行不行?有没有做过类似结构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日东工器做的接头

网友(点评):
日东出名的贵东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日东工器做的接头

谢谢!找了一下,但是没有找到它的相关结构与尺寸的资料,不好参考,大侠知不知道怎么可以找到?

网友B:
自己加工一个?有那功夫都买回来了。
CPC LQ6系列(标称压力8.3Bar,实际14Bar以上,爆破压力21B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工一个?有那功夫都买回来了。
CPC LQ6系列(标称压力8.3Bar,实际14Bar以上,爆破压力21Bar)

 ...

谢谢大侠提供资料,我要做的是一个线缆的接头,不知道有没有关于线缆的?

网友(点评):
只做一个建议还是买吧!贵点儿总比自己加工强。

网友C:
有卖快拔接头的。你自己做,密封是个问题。专门做快拔接头的,他们对密封结构有研究而且人家积累的经验比你多。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去做。术业有专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工一个?有那功夫都买回来了。
CPC LQ6系列(标称压力8.3Bar,实际14Bar以上,爆破压力21Bar)

 ...

是想买,问题是,有没有类似的线缆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卖快拔接头的。你自己做,密封是个问题。专门做快拔接头的,他们对密封结构有研究而且人家积累的经验比你 ...

线缆需要承重的,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这种接头的信息?可不可以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C:
线缆需要承重,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缆需要承重,什么意思?没看懂。

就是接头下面是仪器,通过线缆吊着仪器放入水中,仪器的重量都在线缆上

网友D:
这种密封类插头附件,建议直接购买标准气动元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密封类插头附件,建议直接购买标准气动元件即可。

想买标准件或成熟 产品,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大侠有没有信息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E:
接头用防水等级到了8的,承重另附一个固定座,将电缆固定到设备上,这样难做的防水部分,接头外购;固定座自制,固定座快拆快换设计就简单了
把防水/cheng重功能分开实现,就看领导接受这种LOW B建议不

网友F:
看看GE有没有相近的接头,隐约记得GE水下机器有类似东东

网友G:
LEMO有你想要的,不过是瑞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头用防水等级到了8的,承重另附一个固定座,将电缆固定到设备上,这样难做的防水部分,接头外购;固定座自 ...

嗯嗯现在的方案就是两者分开,大侠的意思是防水自己做还是买防水接头?现在的方案是防水自己做,因为买的接头带防水的话太长了,影响其他结构,请大侠再提点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GE有没有相近的接头,隐约记得GE水下机器有类似东东

谢谢!看了一下,没有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MO有你想要的,不过是瑞士的。

百度到了,很有参考价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