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材料处理符合实际嘛?

楼主(2018-03-19):
轧辊模具材质:Gcr15,淬火处理,HRC58-62°
从材料处理上来讲,这描述能做到吗?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表面高频

网友:
硬度太高,不好实现

网友:
这类轴承钢,淬火后要求不小于63HRC,回火后60-63。

网友A:
这个对的,GCr15本身热处理就可达到这个硬度。

网友:
淬火到了HRC60以上,太脆了韧性差了特别容易爆(有裂痕还是隐藏的那种),中,高频是最好不过的,当然对韧性要求不高,请随意

网友(2018-09-10):
肯定能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的,GCr15本身热处理就可达到这个硬度。

顶一下

网友(2018-10-28):
完全可以

网友(2019-11-21):
GCr15标准轴承钢,使用范围很广。淬火硬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