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皮带带轮宽度的问题

楼主(2018-03-19):
如图所示,一个提升机,带轮槽的宽度比平皮带要宽多少最为合适?谢谢!

网友A:
皮带中间有没有导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中间有没有导条?

你好 没有导条 就是提升用的皮带 蜷曲带拉升用 不是输送带

网友B:
吊带轮的宽度略大于吊带的宽度即可,另外,吊带轮两边内侧做较大的斜面导向

网友C:
提升你用平皮带合适吗?不担心打滑?

网友:
单边2.5毫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带轮的宽度略大于吊带的宽度即可,另外,吊带轮两边内侧做较大的斜面导向

谢谢~

楼主:
感觉可以 我这个皮带60宽 单边留个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升你用平皮带合适吗?不担心打滑?

蜷曲带 可以的 我知道你想说可以用齿形带 但我这种情况不适用

网友:
2-3mm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皮带呢。最近也在看这个,有没有样本或者参数分享一下。coin5784@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2022-07-01):
用圆弧型带轮,平皮带可以和带轮一样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