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我计算下这个架子会不会翻?

楼主(2018-03-19):
如图。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架子悬挂8.0KG的重物。重物右边需要敞开。架子底部没有固定在工作台,是可以任意移动的。
有没有大佬帮我计算下现在这样的结构,架子会不会翻?
如果不会翻,那么图中50MM的那个尺寸做到那个位置会发生反转。
谢谢了!!!

楼主:
如果差尺寸,我再附上

网友A:
这个直观看只要强度够不会翻吧 重心没跑到腿外面。

网友B:
只要不超过230-80这个尺寸  不管多重都不会翻  前提是强度够 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观看只要强度够不会翻吧 重心没跑到腿外面。

由于不会计算,只能这样设计。就是让重物尽量靠近中心支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超过230-80这个尺寸  不管多重都不会翻  前提是强度够 不会变形

材料是4040的铝型材。强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不会翻,会弯

网友C:
这个重量,这个尺寸的情况下翻不了。重物挂到最右端也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重量,这个尺寸的情况下翻不了。重物挂到最右端也翻不了。

有你的这句话,俺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你的这句话,俺就放心了

架子的质心和重物都在最右端支点的同一侧。

网友:
在底部230的长度范围内,都是不会翻的。除非你悬挂的物品是活动的有摆动

网友:
不会翻,不过晃动的话就不确定了,可以在底座配重加固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把自重这些都给出来,找到重心及支撑点。然后再把载荷加上去算一下。就这样看出来,心里就那么有底气吗?

网友D:
8公斤的黄金?这么小一坨

楼主:
灰色的长度全都是230MM,绿色160MM,材料铝型材4040.绿色型材处有两个螺钉。悬挂长度大约400,重量8.0KG的重物。
如果会弯。我中间还可以加型材加固

所以现在就是会不会翻了

网友:
重心不超过支腿外面理论上就不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公斤的黄金?这么小一坨

16楼上图了

网友:
这个肯定会翻倒得,建议左侧增加一个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