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钻铣床传动系统设计一求助

楼主(2018-03-19):
关于毕设设计专用钻铣床传动系统(加工零件为前连杆两¢63精度H7的孔),不清楚用哪种传动方式以及一些步骤,希望大神们给些意见谢谢啦

使用道具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明白说的是Z轴还是X轴,通常X轴可以滚珠丝杠传动,Z轴一般就是电机联轴器或者皮带传动

网友:
专用钻铣床传动系统一般都是V型带传动。

网友:
钻铣床都是用的皮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