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真五轴?什么叫假五轴?与三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19):
随着汽车行业大量兴起,五轴数控机床越来越多。但在目前的市场上,真五轴(有RTCP功能)机床很少,假五轴(只做分度功能)机床很多。什么叫真五轴、什么叫假五轴,与三轴有什么区别?

网友:
联动,控制卡不一个级别

网友:
是否具有RTCP技术

网友:
真5轴必须支持刀尖跟随的功能。刀尖跟随功能只是广义上的一个名称,具体上一时我也说不清,RTCP,RPCP,动态坐标补偿是必须的。

网友:
区别: 三轴的就XYZ轴。加工就有局限性。比如就不能加工叶片;五轴的具有三轴的所有功能的同时,XYZWB轴 或者XYZAB;工作台可任意旋转。对于五轴加工来说,必须要有C轴,即旋转工作台,然后再加上一个轴,要么是A轴要么是B轴。

网友:
假五轴知道,就是那种立式加工中心,并且在加工中心工作台上放置一个摇篮摆头,真五轴可以加工叶轮,具体定义无法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