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键槽 不上拉床如何做出来

楼主(2018-03-19):
最近碰到一个特殊订单,一个500mm直径厚度50的零件,内孔60有一个10mm宽的键槽,客户要求零件两个端面都铣加工,键槽也要在加工中心上一次做出,不想两次装夹上拉床或者线切割。

不知道有什么设备可以完成。

楼主:
能不能帮我移动 到机床 区,发错地方了

网友:
直接用铣刀,留圆弧壁空位

网友A:
磨一个白钢刀,加工中心当插床用,进给小点

网友:
这样行么?找找加工方孔的刀具类似方孔钻之类的,但是那个也是有圆角的。

网友:
1.先用钻头钻避空位置,D8开粗,小铣刀加工剩余余量。
2.产品架空,用90立铣头看看

网友:
1.先用钻头钻避空位置,D8开粗,小铣刀加工剩余余量。
2.产品架空,用90立铣头看看直径够不够

网友:
先用铣刀初铣,最后用白钢刀插到尺寸

网友:
在盲孔内加工键槽,只能采用“刨铡”类加工方式。

网友:
楼主这种零件最好使用车削中心,带动力头的那种,然后会有一种专门做插削运动的刀座,非常适合这种类型的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一个白钢刀,加工中心当插床用,进给小点

对机床损伤大 违章了。

楼主:
不知道这个论文的东西行吗,学校的东西,不一定能行。 这么一串齿轮,轴承怎么装

楼主:
插削是知道的,只是感觉长期使用,对机床不好。不想采用。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本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能否交流一下?

楼主:
没有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