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棱装置分度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8-03-19):
请问六棱装置分度是什么样的?或者有叫六棱的机械结构吗?) c, b7 f( R8 U8 J

网友:
楼主是想工件在一次装夹中.每加工完一个表面之后, 通过夹具上可动部分连同工件一起转过一定的角度或移动一定距离,以改变加工表面的位置.实现上述分度要求的装置称为分度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