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结构怎么设计好?

楼主(2018-03-19):
如下图所示,齿轮齿条做进给的动力,下面机械爪由气液增压气缸做动力,气缸伸出机械臂抓紧铝棒从炉子拖出来,现要机械爪子要加多一个把铝棒顶回去的动作,想在这机械爪子上做手脚,做到又可以把铝棒夹出来,又可以把铝棒顶回去,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结构

网友A:
这图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清楚

网友:
支点如果固定怎么拖?

网友:
做设计就好好做设计,憋老想着爪子做手脚,这样手脚不干净不好的娃哈哈我是不是跑题了

网友(点评):
楼主是想一个气缸解决所有问题 又能夹,还能送出送进

网友:
顶回的直接加一个气杆就好了,加上导向。然后就剩下推力了。不过还真没见过用增压缸做夹头的动力源。气缸加杠杆也应该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B:
给夹子两个舌头带个台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夹子两个舌头带个台阶即可!

这个对 还方便。

网友C:
这个3D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呀

网友:
不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夹子两个舌头带个台阶即可!

这个方便 成本也不高

网友D:
其实可以理解成回来拖出来且夹紧,进去的时候只要推进去就行,不需要加紧。用类似的连杆加腰形滑槽应该没问题。再加楼上大神说的台阶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清楚

漂亮的设计

网友:
新来的我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D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呀

SolidWorks啊,现在设计好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清楚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谢谢大神的指导

楼主:
台阶也可以,现在打算在夹子后面做个固定板,夹子松开后用后面板来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理解成回来拖出来且夹紧,进去的时候只要推进去就行,不需要加紧。用类似的连杆加腰形滑槽应该没问 ...

不是很明白,可以随便示意一下不,谢谢

网友:
发不了图片,就是你的那个抓子加台阶,只不过我加腰槽比你少一个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