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底盘四轮转向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19):
液压转向的工程底盘湿喷机,原地四轮转向转不动,问题描述如下:
 1、支腿升起来,轮胎不着地,转向没问题。
2、原地四轮转向时,测油缸入口压力有18MPA,但转10°左右就转不动了。
 3、原地单桥(双轮)转向能转到位,转向油缸入口处12MPa左右,压力太高,不正常。
 4、转向器故障已排除(用油管将转向器短接了,同样转不到位)
 5、桥的故障已排除(已更换了两套桥)
6、明天准备换个油泵试试
各位大神大神给分析分析原因吧,万分感谢,行业内一般都是16兆帕就可以原地四轮转到35度左右。

网友A:
还是看看转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看转向器。

还有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