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菱形销问题

楼主(2018-03-19):
一面两销的夹具为什么菱形销的间隙比圆形销大?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因为不是配做的,两销属于过定位,两销孔中心距不可能做到一上下一致,所以菱形销可以起到调整作用,定位主要靠圆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因为不是配做的,两销属于过定位,两销孔中心距不可能做到一上下一致,所以菱形销可以起到调整 ...

这个明白,菱形销的配合间隙要比圆形销小,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
用画图法就能很好的理解
先将两个定位销画出来,再依次画出零件孔的极大极小尺寸与孔距的极大极小尺寸的几个组合放在定位销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网友:
菱形销限制旋转方向的自由度,本来应该做成一个圆销对腰型孔最好,但在工艺上腰型孔的精度不好保证,只好在两销的连线方向削掉部分,因为它限制的是旋转方向的自由度,所以它起作用的面的间隙并不比圆销大,菱形销的圆柱面必须与两销的连线方向垂直,否则起不到定位作用

网友:
请问哪里有这个说法?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2021-10-18):
因为两销中心距之间有误差,所以菱形销外径必然要比圆柱销外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