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循环方式

楼主(2018-03-19):
外循环这几种方式应用场合和区别

楼主:
看thk选型手册通过轴向间隙就能推导出丝杆直径的范围,不能理解,求大神解读

网友:
你这句话是不是不全

网友:
丝杆直径的初选是根据额定动载荷选择的。你把THK样本中关于你说的疑问截图发上来。

楼主:
这个怎么推理出来的

网友:
轴向间隙是每种丝杠的参数,对照样本参数选择即可。不需要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