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这个结构如何保持平稳?

楼主(2018-03-19):
如下图所示,我想做一个墙面自动喷漆的车子,车子暂定为AGV车。当伺服电缸收缩时,喷嘴竖直最高可达到3m。那么问题来了,当车子走在不太平整的地面上时(两个轮子高度差最高1~2cm),上面的喷嘴会产生很大的摆动。请问大家怎么设计一个装置可以尽量克服这种摆动?

AGV车喷漆

AGV车喷漆

网友:
能不能设计一个类似弹簧减震器的结构,增加喷枪的摆动刚度?

网友A:
实际工况不应该是喷枪喷完比如说1米宽,然后平台降到底,再移动到下一个工位么

网友:
你去查一下防抖云台吧,摄像机上用的。

网友:
陀螺稳定器陀螺仪

网友:
楼主查下“被中香炉”。

网友:
这种剪叉式升降台那么高,就算地面平整走起来应该上面也很晃吧

网友:
四周加导柱?

楼主:
加导柱要加3m,太长了,用这个剪刀叉就是缩小体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况不应该是喷枪喷完比如说1米宽,然后平台降到底,再移动到下一个工位么

设定是:控制车子移动,下一个工位可能地上就不平整了

网友:
你这个除了不防抖,自由度也不太够,末端不够灵活,轨迹怎么规划,保证喷漆的均匀和一致。

网友:
增加刚性和减少连接

网友:
换个思路,考虑借用墙壁支撑加导轨如何?

网友:
我觉得考虑造价等实际情况,很难做到全自动,实际可能就是手动找平,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快速调平

网友:
不大可能,轮子包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导柱要加3m,太长了,用这个剪刀叉就是缩小体积用的

X型升降的两侧间距是变化的,怎么加导柱呢

网友:
不要想了 稳不了

网友:
干嘛不设计个飞机喷呢

网友:
剪式升降的结构怕是难以达到稳定的效果,防抖动可参考云台,

我觉得这个方案目前比较大问题在升降机上,

可以考虑用导向性比较好的竹节升降机组合使用,

会比剪式升降稳定的多

网友:
使用中不是只要喷嘴上下左右移动就行了么,我觉得主体结构做死,喷嘴支架活动,可以借鉴叉车的方式

网友:
通常在车子四周增加,螺杆机构,当车子运行到某一工位时,采用螺纹升降的方式,调节小车平衡!

网友:
哈哈哈那是不是得给四个轮子做独立悬架了

网友:
剪叉机构晃动几乎无法解决。

网友:
http://www.pfaff-silberblau.com/components-products/
多级立柱~ 楼主看看 买个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