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空泵也跟着旋转吗

楼主(2018-03-19):
这个机子是旋转的,我想不明白的是这个气管也是跟着旋转的,难道下面里面的真空泵也跟着旋转吗?

网友:
下面应该用了旋转接头

网友:
随着机器转动的空气管线连接在旋转接头的动部件上,与泵连接的管线接在旋转接头的静部件上,动部件和静部件之间是密封结构。我用过一个35MPa的高压旋转接头。旋转接头的质量好坏主要在于它的密封性能。

网友:
如果统一换向,可以用气室

网友:
多通路旋转接头

网友:
还有可能,旋转时气路是断开的,到位后有联通气路的机构。

网友:
度一下错气盘吧,,,,,

网友:
多回路旋转接头
淘宝有

网友:
这个是安装了转接配件,气电旋转滑环。

网友:
类似于旋转马达和回转支撑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