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尺寸标注总是漏标

楼主(2018-03-20):
零件尺寸标注总是漏标,精加工面以那个面为基准标?销孔又是以那个

网友:
参考设计基准标注。先把基准的概念弄清楚。

网友:
以前标注怕漏标,总是反复检查,导致效率十分低下,现在知道漏标不可怕,反正漏的尺寸别人做不出来会跟你确认,到时再补上就是,怕的是错标,用三维软件错标的机率基本是没有的。再就是画图的数量上去了,也很少出现漏标的情况。

网友:
按照加工工艺,会好很多!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先把外形尺寸都标好然后看哪个面有配合要求什么的,就特别留意那个面去标注尺寸,然后看零件上的一个个特征去标注。最好是在脑子里过一遍加工过程对着看,就知道哪些尺寸没有了

网友:
我觉得就是长宽高,基准标,精孔形位公差之类的注意一下。重要零件仔细看!

网友:
如果经常漏标,说明自己做事逻辑能力还是不强,还需要磨练,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只有多练,不断的要求自己。

网友:
从一个角开始先标X轴再标Y轴,一个一个挨着标,标完尺寸标大小,养成一个习惯,一边聊天一边标数也不会漏

网友:
一般都是以一个角为基准,先孔尺寸,再外形尺寸,最后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

网友:
养成一种严谨的工作习惯是最好的,每个尺寸的标注都需要认真的审查,时间长了,就不会出现漏标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