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问题

楼主(2018-03-20):
这个异型孔怎么添加GB/T 70.3 啊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库嘛?

只有这几个

网友B:
那孔叫沉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孔叫沉头孔。

对,截图的是这个沉头孔只有这些规格

网友C:
还不会添加标准卡,来学习,坐等大神

网友D:
第一个贴子图是toolbox库
第二个贴子图是异形孔向导
你究竟是问异形孔向导还是问toolbox标准件,请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贴子图是toolbox库
第二个贴子图是异形孔向导
你究竟是问异形孔向导还是问toolbox标准件,请说清楚 ...

异型孔导向也在toolbox的配置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会添加标准卡,来学习,坐等大神

一起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