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套开槽的作用及配合尺寸控制

楼主(2018-03-20):
麻烦问下各位钢套开槽的作用?下图为后转压装钢套。
之前所接触的钢套都没有这个槽。孔的尺寸为直径25(0/-0.1)这个配合公差之前使用在一个类似结构但是无槽的钢套压装上。
这次开槽了应该如何修改直径25的公差。

网友:
是槽还是切断了?

网友A:
类似弹性销(卷皮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弹性销(卷皮销)?

蛮像的。刚百度了下弹性销一般偏长偏细,这次的钢套粗粗短短的。应该不是一个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蛮像的。刚百度了下弹性销一般偏长偏细,这次的钢套粗粗短短的。应该不是一个件。

我是说作用相同。开口套有弹性,对孔的要求降低,公差可以加大,内壁无需光滑。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降低加工要求,防止磨损

网友:
基本上同意楼上观点,但是感觉不是为了降低安装孔的要求,应该是压装的改进工艺,防止工件公差超大时对工件的损坏。个人观点,不喜勿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