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吸带水的物体的真空泵

楼主(2018-03-20):
          现在要设计一款设备,需要用真空吸片状的产品,但是产品上有水,吸的过程中也会有水,普通的真空泵用不了,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泵可以用,水力真空泵可以用吗?

楼主:
我看这种做纸浆的设备好像也是吸的,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yMjg1ODcwMA==.html 不知可有知道的。

网友:
真空发生器就可以,压缩空气驱动,气流会把水通过排气孔带走(必要时加排气管路外排)。

网友:
水环真空泵?不过这货的效率偏低

网友A:
水环式真空泵可以的,在泵前头放个缓冲罐,只是真空度极限只有3000Pa,但是费水。

网友B:
以前我做过一个高低盒,来储水

网友:
懂的人自然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环式真空泵可以的,在泵前头放个缓冲罐,只是真空度极限只有3000Pa,但是费水。

用过吗?水不能循环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做过一个高低盒,来储水

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吗?水不能循环使用吗/

水环泵长期使用内部会发热,用于密封的水会升温,所以必须使水降温,
最简单的方法是进一部分水,排一部分水。
复杂的方法是水循环使用,用换热器将水的热量带走。

网友C:
之前做精雕机玻璃,我看他们直接在真空回路上加排水管

网友C:
水环泵不建议适用因为我自己用过,他一般是前端接一个储存罐和一个过滤罐,这个水会留到过滤罐,罐子会生锈

网友B:
7楼的图,你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的图,你看不懂?

一开始没看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环泵不建议适用因为我自己用过,他一般是前端接一个储存罐和一个过滤罐,这个水会留到过滤罐,罐子会生锈

罐子可以用不锈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精雕机玻璃,我看他们直接在真空回路上加排水管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是用真空泵来抽真空的还是什么特殊的泵,在真空回路上加排水管但是抽真空的时候还是有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