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元件保护柜设计

楼主(2018-03-20):
       应上级要求要设计一个气动元件的保护柜子,主要是保护下设备外面的调压阀和数显压力表,尺寸大概700*350*150,可能还要小些。以前我就设计过简单机柜的插销门,图中是原来的工程师的设计,这个我看了下好像是可拆卸的插销面板。想问下像这种比较小的柜子是做成开门式还是拆卸式比较好?

       拆卸式能不能直接上磁铁吸住就好了?还有什么设计要求吗?
       新人刚入设备设计行业,请多多指教,谢谢!

保护柜

保护柜

网友A:
350高的话,如果经常打开还是开门的比较好。如果不经常打开,拆卸和开门没区别啊

网友:
能开门的东西,非要去插来插去,楼主你是喜欢插,可以插牛FEN

网友:
你问下以前的那种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缺点  然后你改过来就行了  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尽量少改动   你是新人就不要重新设计了   有些东西要考虑的细节很多,万一哪个地方你没考虑到弄错了   就不好了

网友:
图上这个应该是可以拆卸的,我也是这样子做的,大的小的我都统一做成可拆卸的。

网友:
看样子是激光切割机气动柜及电缆过线槽,插式可以省开启空间,有合页开启也可以。只要尺寸对,磁碰也好,插销也好,钣金厂各有各的做法。没有对错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高的话,如果经常打开还是开门的比较好。如果不经常打开,拆卸和开门没区别啊

谢谢!

楼主:
没有楼中楼的啊,多谢楼上各位解答。

网友:
开门也没问题的,可以按个现场的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