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轨用什么磨床磨好呢?

楼主(2018-03-20):
长度一米左右

网友:
0.8的粗糙度还需要磨?

网友:
导轨磨床

网友:
平面磨床,用r角修整器修砂轮

网友:
导轨磨床采用先进的机床结构制造技术,机床性能良好,结构可靠,可用于工件的平面、斜面、底面等的磨削,适用于各类床身、模板、平板等的磨削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