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分析下机构晃动原因

楼主(2018-03-20):
       现有一翻转机构,输入端600W西门子伺服电机(额定扭矩3NM)带50比行星减速机(双段、7弧分)。现有个问题,电机抱闸之后,稍对机构施加外力,机构会晃动,晃动大概在±1°,而且晃动是可恢复的。下面有结构图和视频,帮忙分析下原因,是因为减速机齿轮间隙吗?齿轮间隙的话也不能这么大晃动啊!

网友A:
会不会是伺服电机额定功率不够,导致抱闸力不够

网友B:
电机选的力矩模式吧,可以自动调节的

网友C:
常规分析,是间隙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伺服电机额定功率不够,导致抱闸力不够

电机功率是够的,抱闸力不够的话晃动是不可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选的力矩模式吧,可以自动调节的

应该和电机模式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分析,是间隙所致

间隙的话也太大了吧,还进口减速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隙的话也太大了吧,还进口减速机呢

胀套那,绝无?

网友D:
与减速机联接的胀套太短,胀套与机构上的过渡套没有想成刚性连接,使得过渡套连同机构在减速机轴端形成悬臂一样。

楼主:
之前用胀套也没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胀套也没遇到这种问题啊

东西就在那,不能拆下看看?

网友(点评):
确实,机械这东西,不能说以前没问题,那这个设计就是没问题的。机构设计得不好,出问题就会呈现概率性分布了

网友:
这东西只有自己在现场摸索找问题,其他人看到的理解都不一样

网友:
账套是浮动机构,保护减速机和电机的。图中的机构应自有支承轴承装置,避免悬臂结构,之间用连轴节联结,空间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减速机联接的胀套太短,胀套与机构上的过渡套没有想成刚性连接,使得过渡套连同机构在减速机轴端形成悬臂 ...

机构的重量全部由机架两端的轴承吃掉了,图中只显示了一边,另一边从动端还有一个轴承座。胀套和减速机不承受一点机构重力。

网友:
每个环节都转一点 整体就大了

网友:
减速机电机端 和对面 轴承座(没图那边) 不同心 跷跷板了   电机端轴承座强度可以加强一下  双轴承

网友:
如楼主描述:晃动是可以自动恢复的!

1.如果是机械间隙的话,会自动回恢复吗?
2.不抱闸外力施加是什么效果?晃动更大吗?
3.个人觉得应该还是电机的原因。是不是某些参数没有设置好。

个人愚见,希望楼主早日交机!

网友:
晃动大可能还是力矩不够

网友:
一个个查呗

网友:
共振现象吗?

网友:
行星减速机的齿轮间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电机断电后,同步带轮能晃动一个齿,后来是调节的电机参数,好像是叫刚度的一个东西,楼主可以单把电机拆下来,用个加力杆转动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电机断电后,同步带轮能晃动一个齿,后来是调节的电机参数,好像是叫刚度的一个东 ...

单把减速机拆下来用加力杆试了试,会出现轻微晃动,是可回复的。估计就是减速机的原因了。我现在做了个消隙弹簧来抵消掉这点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把减速机拆下来用加力杆试了试,会出现轻微晃动,是可回复的。估计就是减速机的原因了。我现在做了个消 ...

方便看下消隙弹簧怎么做的吗?

网友(2018-06-13):
引用 楼主:
应该和电机模式没关系

看您的样子是解决了,如果是减速机问题,是不是电机选小了?保持力矩或者抱闸力不够啊

网友(2018-08-04):
末端如果做成两个轴承,外伸梁的结构形式,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