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轮的安装

楼主(2018-03-20):
有时候电机轴上需要安装同步轮之类的零件,但是会有这种情况,零件因为空间等限制,只能锁到轴前端一点点的位置,请问这种安装方式允不允许?有什么方法解决(不用联轴器)?

网友:
电机轴端到同步带轮端部距离有多长?轴端加挡板和螺钉固定。

网友A:
同步轮安装深度应该是有要求的,考虑具体受力,如果需要可电机轴加过渡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轮安装深度应该是有要求的,考虑具体受力,如果需要可电机轴加过渡套。

过度套这个可以哦,谢谢指点

网友:
可以把轮孔加工成沉孔,轴端螺钉锁紧,键传扭矩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正解!

网友:
这样会在电机出力轴前段会有空隙,这样是不允许的,会使带轮固定不牢固,旋转过程中产生较大的抖动。在现有情况下,建议增加一个个出力轴直径相等的轴套,传递轴向的压紧力。

网友:
这就是凑活用,不可以的。

网友:
没有平键吗?

网友:
同步轮装张紧套?

网友:
同步带装张紧轮可以吗

网友:
同步带的张紧力很大的,你这样同步带轮都会歪的,因为孔与轴的配合是有间隙的,还是改结构吧

网友:
同步轮安装方法求助
http://www.cmiw.cn/thread-774221-1-1.html

这个帖子之前有人也发过

网友:
电机轴加套,同步带内孔加大,和套配合使用

网友:
哪有这么干的啊?
1、电机轴只用来输出扭矩,你这种情况皮带张紧的情况下,电机轴承受弯矩了,会降低传动精度,影响使用寿命
2、电机通常会加上减速机来用,因为在额定转速运转情况下,电机使用寿命会更长;

网友:
电机出力轴长度买的时候是可以定制长度的,换长点的轴不麻烦

网友:
板上切槽用于通过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