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结构,找找茬

楼主(2018-03-20):
这是一个选项资料上的链轮使用示例,今天偶尔翻看被领导看着了,说这个结构有毛病。我没找到。各位大神能否看到其中的毛病,指点一二

网友:
我的拙见。下层链条的形状现在是“W”型的,改成M"型的可以增大两端链轮的“包角”?
               因为驱动轮肯定是两个端轮或者其中之一,包角增大可以提高链条寿命。

网友:
下面中间三个链轮有什么用?
随便说一下

网友:
张紧轮的问题吧

网友:
中间链轮的啮合齿数太少。

网友:
底下中心在一直线上几个链轮挂的齿比较少,因为链条使用一段时间会变长,这样容易打滑带不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增加张紧链轮,让它啮合的齿多一点;二是增加一个托条,让链条不会脱离链轮,如下图

网友(点评):
好想法,学习了

网友:
中间几个轮应该就是起到把链条托起来的作用,不然链条自重会产生很大的拉力

网友:
不说那么多轮子有多大的作用,下边绷的紧而上边会跳,转起来会卡的。
建议两端改大一点的轮子,上边用托板,下边放松。

网友:
涨紧轮外调是不是已经达到极限啦,如果再往外一点就没法调了吧

网友:
还是要看工况吧,学习了。

网友:
齿轮太多;
包角太小,
同意上面MW说法;
调整空间小。

网友:
我见过的是用尼龙做个托板托住链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