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A铝合金加工刀具材料

楼主(2018-03-20):
如题,请问:
加工101A铝合金,板厚5mm,大量加工,想选合适的钻头,请问该钻头的材料该怎么选,涂层及硬度是否有要求,麻烦讲具体点,多谢。

网友:
硬质合金材质刀具就行,如果想让孔再亮一点,可以增加一把金刚石刀具

网友:
用不二越的钻头,性价比高,可以给你推荐合适的加工方式。王生:13712145729

网友(2018-05-15):
对光洁度要求不高使用合金刀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