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导向装置的名字

楼主(2018-03-20):
如题,请问这种用在升降机上的导向装置叫啥名字,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我眼瞎,这个不是直线导轨吗

网友:
二楼,我也跟着你眼瞎了。。。
这就是之前导轨,哈哈。。

网友:
哈哈 我不知道这导轨是什么

楼主:
不是线性滑轨啊,,,,,夹着T型钢的,像是U型钢里面镶了一层耐磨的非金属材料

网友:
是线轨不?没看太清楚

网友:
小的电梯导轨?

网友:
直线导轨,鉴定完毕

网友:
应该是直线导轨,有点像铣床的上下运动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