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要求的问题

楼主(2018-03-20):
我移动这个剖视图的时候,技术要求中的某几条也跟着移动,如图所示,好像是一个整体一样,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技术要求写到这个视图中去了。

网友:
你这没头没脑的问题  我也真是服了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技术要求在激活的视图里了

网友:
哈哈  你把技术要求写在那个视图里啦

网友:
厉害了,删除重写。另外3楼进来时不看哪个版块吗

网友:
加技术要求时,鼠标不要放在视图的虚线框内

网友:
因为你的技术要求加到了视图里。添加注释的时候,鼠标会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状态,一个是在某个视图的虚线框内,一个是在图纸的空白处,自己操作体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删除,重写

网友:
删了重写吧

网友:
技术要求不要跟尺寸关联起来,否则一动则全动。

网友:
你干嘛把字写在哪个视图的下面啊。

网友:
删除了再重新写。

网友:
选中删除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