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助:这个ANSYS温度结果计算的对吗?

楼主(2018-03-20):
采用workbench中的瞬态热场模块,其中,各个零件接触类型均为bonded,采用默认的网格尺寸,边界条件设置为 uniform temperature=22度,分析步长180步,求解类型,采用默认的program controlled 收敛法则自动调整,在外表面输入相应数量的热流密度,同时定义了两个表面的热对流系数,求解完,不知道结果对不对?求助大神指点?

楼主:
附一组热流密度输入值如下:
q(KW/m2)
0.62
1.94
3.6
5.69
8.21
11.19
14.69
18.63
23.12
。。。。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意思着你根本不懂传热学,属于拿软件瞎鼓捣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意思着你根本不懂传热学,属于拿软件瞎鼓捣阶段。

一维稳态传热学略懂,q=k(t-t0)/L;传热学和高中电路类似的,

网友B:
材料属性你是设置得PLSOLD吗?

楼主:
我设置的分别是 顶盖 陶瓷材料;底板,铝镁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属性你是设置得PLSOLD吗?

在材料库里面找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