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张光盘,单个抓取如何实现?

楼主(2018-03-20):
            各位大神,有谁设计过光盘摆渡机,请教下,如何实现从堆叠的光盘中取出一张光盘,谢谢。

           (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来源网络。

补充内容 (2018-3-21 07:34):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答,我再补充一句,设备工作场所没气源,所以,不能用真空吸盘。

补充内容 (2018-3-21 07:34):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答,我再补充一句,设备工作场所没气源,所以,不能用真空吸盘。

补充内容 (2018-3-21 08:04):
刚百度了下,真空吸盘只要真空泵不需要气源,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几位大神建议用真空吸盘也是可以的。现在问题是,没空间,而且这个设备要求使用寿命七八年。真空吸盘易损耗也是个问题。(该设备客户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再补充一下,设备不接气,不能用吸盘,而且吸盘不耐用。我司现有的是电磁式,但存在掉碟情况,所以要改进。

网友(点评):
电磁式的是什么

网友:
吸附式机械手,抓取

网友:
光盘的话,一个吸盘应该能搞掂了吧。

网友A:
碟片应该是中间厚 圆周薄 用卡爪卡圆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片应该是中间厚 圆周薄 用卡爪卡圆周吧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空间够位的话,确实可以考虑卡圆周。可惜空间不够,卡不了。

网友:
反卡内孔吧

网友:
这种不行吗

网友:
我觉得7楼内孔反抓方案可以试试
8楼第一张图是用吸的吧
看着是盘状 感觉应该不会旋转 气管会扯住
有哪位大神能看的明白点

网友:
吸附式机械手,确实不错

网友B:
采用真空吸盘抓取机构,即可实现诸片抓取。

网友C:
你家卫生间挂壁某些东西是怎么上去的,你家手机后面的“奶嘴”是怎么上去的?

楼主:
我目前考虑也是反勾内孔,但是,孔径太小,Φ15的内孔,反勾如果用楔块机构体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真空吸盘抓取机构,即可实现诸片抓取。

谢谢你的建议,只是设备不接气,真空吸盘还要配真空泵吧,没有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卫生间挂壁某些东西是怎么上去的,你家手机后面的“奶嘴”是怎么上去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没有气源,无法外接真空泵,那就试试电磁吸盘,只是不便宜:

网友:
条件很苛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气源,无法外接真空泵,那就试试电磁吸盘,只是不便宜:

你好,有电磁吸盘相关资料吗?如果有,方不方便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点评):
DE-STA-CO 的 DSC-EcoCup-Electric产品,可以上官网下载资料。

网友(点评):
DE-STA-CO 的 DSC-EcoCup-Electric产品,可以上官网下载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考虑也是反勾内孔,但是,孔径太小,Φ15的内孔,反勾如果用楔块机构体积太大

LZ在不停的否定。其实根本就没有细想其可行性。15就做不了吗。我觉得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