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六轴传动

楼主(2018-03-20):
小弟设计了个结构,六轴电机在小臂内,通过同步带和伞齿轮将运动传递到六轴,但是在五轴转动时六轴有连动现象,请问应如何调整结构让其不再连动?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不合逻辑啊,六轴单独驱动,和五轴没有关系啊?附图看看?

网友:
差动啊....就是精度会低下去一点

网友:
软件设置就可以,这个是机器人算法

网友:
中间需增加连杆过渡机构,分离相互干涉得位置。

网友:
可搜索一下“机器人关节耦合”,一般是在软件进行补偿

网友:
联动是因为自重或者惯性吧?电机自锁吗?

楼主:
电机是否自锁还没定,主要是想看一下只从机械上怎么进行解决,多谢各位大神了,附件是现有的结构,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9-07-27):
楼主解决了吗?哪里调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