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气缸缸径与活塞的间隙怎么确定?

楼主(2018-03-20):
来社区找高手求助,做一个非标缸径100的气缸,活塞与缸径的间隙应该选多大合适?

网友:
100的缸,单边0.02-0.05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多翻翻手册

网友:
压缩空气压力不高,气缸有点泄漏问题也不大,活塞上加两个油封,0.05mm应该可以,机床精度高管子不变形间隙可以取小点,活塞装不进可以车小点,如果装导向环与活塞专用油封应该可以放大到0.3-0.5mm

网友:
间隙不能超过0.1毫米。

网友A:
缸筒和活塞,H9/f8,缸筒1.6,活塞3.2就可以用

网友:
缸筒公差小于等于H11, 表面粗糙度小于等于Ra0.63,同心度0.05; 活塞密封圈,直接采购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活塞基体与缸筒不存在间隙配合,在活塞封圈中间有一个导向环,这个可以与缸筒滑动配合,如果行程短可以不要。

网友:
气缸的刚度差,较大行程气缸都不建议和活塞的配合间隙小于0.1,气缸压力低,不需要专门考虑密封问题,主要是导向要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缸筒和活塞,H9/f8,缸筒1.6,活塞3.2就可以用

为什么活塞的粗糙度比缸的粗糙度低?

网友(点评):
活塞不摩擦缸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