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硬限位莫要拆的

楼主(2018-03-20):
     一名员工在正常的加工中,机床突然报警,不工作了,刀具离卡盘较近,分析原因:设备机械故障。然后查找电气部分,没发现短路,那是什么原因呢?拆开罩板继续查找,结果发现了大秘密,机床硬限位没有了,经过询问员工才发现,机床的硬限位在刚进厂的时候就私自拆掉了,因为觉得碍事,以为硬限位拆掉Z轴就不会有限制了。实际情况是,机床不光有硬限位,还有软限位,硬限位只是机床最后的一道保障,如果软限位因为某种原因被突破了,至少还有硬限位托个底,经过这番讲解,员工了解了硬限位的作用,表示以后不会这样了,但是故障还是没有排除,翻阅机床操作手册,发现了问题,改过参数后(也就是软极限),故障顺利排除。
     公司的员工有很多会因为自己的习惯而私自改变一些设备的结构,可能还会导致一些故障发生,如果,你们公司的领导发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
刀具偏置没发现问题

刀具到工件根部就不移动了,机床停止运行

硬极限安装位置

被拿下来了

说明书查到解决方法

网友A:
不知发生报警离拆下限位相隔多久了?

网友B:
这个事发生在企业里,最后肯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关责任人早已调离或者离职,根本没人负责

网友C:
有拆除机床防护门行程开关造成工伤的

网友D:
误差累积多了就超过软件限位的值。还有可能是断电维修时移动过位置,导致Z轴实际位置与断电前系统记录的值不符。这些都可以通过回零来消除。拆除硬限位后,机床不能回零,造成故障。

网友:
感觉你在瞎编故事。

网友E:
想起在上一个公司时,
在外调试设备,
客户的负责人非要把设备上一个防护网罩(带开关,开罩就停机)给拆了,说是工人清理设备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发生报警离拆下限位相隔多久了?

一年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发生在企业里,最后肯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关责任人早已调离或者离职,根本没人负责

应该引起企业有关部门的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拆除机床防护门行程开关造成工伤的

以前待的公司就有,指尖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累积多了就超过软件限位的值。还有可能是断电维修时移动过位置,导致Z轴实际位置与断电前系统记录的值 ...

目前来看是机床参数不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在上一个公司时,
在外调试设备,
客户的负责人非要把设备上一个防护网罩(带开关,开罩就停机)给拆了,说 ...

让负责人签字确认,或者发邮件,这个锅你不能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让负责人签字确认,或者发邮件,这个锅你不能背

握爪
当时就是这么给怼回去的
后来他们工人自己拆了,安全开关短接了...咱就当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握爪
当时就是这么给怼回去的
后来他们工人自己拆了,安全开关短接了...咱就当不知道...

但愿没有后悔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