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型机床的配重方式

楼主(2018-03-21):
       请问,我这现在要搭一个小型的桌面级机床,速度精度比较高,主轴及配件大概不超过5kg,想要采用配重块平衡的方式,但是我第一次弄,不太清楚这样是否合适,配重块弄多大的也不太清楚,有没有人搞过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我们一般是70%-80%结构的重量。

网友:
    没弄过。不过对你小型机床比较有兴趣。主要加工 非金属 或者 铝铜类金属么?准备用什么系统 用什么控制板,

网友:
做好了,告诉一声哈,看看精度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