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的土建部分一般怎样建模表达?

楼主(2018-03-21):
像上图那样的土建部分,一般在Solidworks中,怎样建模?有什么技巧?

我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地基的立方体(表示土),然后工程图剖开,打土建剖面线,再把地基的立方体的边缘线条隐藏

网友:
确定不贴个图?

网友(点评):
您反应太快,没看全!

网友:
我们一直都是按你上面的思路这么做的。
不过我们会把二次灌浆,预埋件,都画上。

网友A:
"建立一个地基的立方体(表示土),然后工程图剖开,打土建剖面线,再把地基的立方体的边缘线条隐藏*",方法没有错。建模跟做设备一样,有什么就建什么,按设计尺寸做就行。给你看我们总图的局部布局。出图时,注意标出0基准面,然后其他位置标高用标高符号和数值表达(按土建标准标注),不要拉尺寸线,因为尺寸线太长,拉出来很丑。

网友(点评):
感谢,很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立一个地基的立方体(表示土),然后工程图剖开,打土建剖面线,再把地基的立方体的边缘线条隐藏*",方法 ...

  管道插件用的很6呀,我也在画管道,不够都是PVC管。模型库要自己画,弄了一段时间管道插件 没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道插件用的很6呀,我也在画管道,不够都是PVC管。模型库要自己画,弄了一段时间管道插件 没弄明白,
...

配管要做的好,要先建立管道库。图片好像传不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管要做的好,要先建立管道库。图片好像传不上来

  嗯,管道模型。的特征都需要按要求命名。我弄过一段时间,后来忙别的事了 就没继续弄,先不弄了,反正我也不想一直做管道的工作。正常装配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管道模型。的特征都需要按要求命名。我弄过一段时间,后来忙别的事了 就没继续弄,先不弄了,反正 ...

按实体装配效率非常低,如果按配管做,一条线就是个管道。但是建立标准管件库非常麻烦。也一样了,不是这个麻烦,就是那个麻烦了。这会又能上传图片了。这是一个设备顶部的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实体装配效率非常低,如果按配管做,一条线就是个管道。但是建立标准管件库非常麻烦。也一样了,不是这 ...

用管路功能出BOM有没有问题?
我们以前搞管路,为了出BOM不得不把管子按实际下料长度做成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管路功能出BOM有没有问题?
我们以前搞管路,为了出BOM不得不把管子按实际下料长度做成零件...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实体装配效率非常低,如果按配管做,一条线就是个管道。但是建立标准管件库非常麻烦。也一样了,不是这 ...

  你这管道 应该都是库里面自带的。我用的都是UPVC管。我建模 弄个几次 按相应的命名规则 几次后都有一些问题,工作比较忙就不在继续弄了。想想自己以后应该画管道的几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