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泵的内部结构(实物)

楼主(2018-03-21):
本人菜鸟请高手分析下,这个齿轮泵的设计思路。(图片是国外的齿轮泵)
1、书本上所说的“增一齿修正”指的是单个齿轮增一齿还是两个齿轮都增一齿?
2、为何主齿轮是11齿而不是12齿,是消除根切而将副齿增一齿?如果是的话实际中心距是怎么计算的?
看了些书籍就是没想明白请教高手。

补充内容 (2018-3-21 14:41):
3.增一齿的修正法是可以用在两个不同齿数的齿轮传动的计算吗?我翻的书上写的都是相同齿数的,因此我也怀疑我图片上的齿轮修正有可能不是增一齿修正法。
4.这个齿轮泵主动轮是11齿,两惰轮12。

补充内容 (2018-3-21 14:44):
5.可以用增一齿的修正法吗?或者必须用高度变位、角度变位等其他方法?本人找不到相关资料来证明。

网友:
齿轮齿数是根据中心距和模数协调确定的,一对相互啮合的齿轮齿数一般不能成为整数倍,互为质数,这样磨损比较均匀。

网友:
相当于一根输入轴拖两个泵,输入轴受力比较平衡,外观圆的漂亮,奇数齿压力波动小啊

网友(点评):
齿轮泵不是柱塞泵,与奇偶没关系,与数量有关

网友A:
主齿轮是偶数齿是为了平衡受力减小振动,所谓增一齿设计是为了变位,细节需要了解重叠系数困油和压力角参数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齿轮是偶数齿是为了平衡受力减小振动,所谓增一齿设计是为了变位,细节需要了解重叠系数困油和压力角参数 ...

那么增一齿的修正法是可以用在两个不同齿数的齿轮传动的计算吗?我翻的书上写的都是相同齿数的,因此我也怀疑我图片上的齿轮修正有可能不是增一齿修正法。(如果有相关不同齿数齿轮的修正资料可以告诉我,感谢!)

网友(点评):
齿轮泵有齿形压力角修正,双模数,增一齿修正等,每一种都可以讨论很大篇幅,我并不擅长齿形这一块,建议多看看何存兴的液压元件手册,或有帮助。

网友:
建议采用角度变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增一齿的修正法是可以用在两个不同齿数的齿轮传动的计算吗?我翻的书上写的都是相同齿数的,因此我也 ...

网友:
这个是一齿差摆线齿轮泵的设计,详情可以查阅豆丁论文:http://www.docin.com/p-12804358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