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长时间直线往复运动:无噪音、无振动

楼主(2018-03-21):
        现在有个小设计需要用到快速往复直线运动结构,要求:行程15MM,推力1KG,频率每分钟50-200次可调,每次工作时间不低于30分钟不高于1小时。因工作原因有限故能不用凸轮圆盘就尽量不采用,不知道各位大师有没有合适的结构推荐?

       1.现在我能想到的是用电磁铁,利用电磁铁通电吸附轴上的吸附盘从而达到吸附盘带动主轴形成往复直线运动,不知道此法可行不?
       2.因成本原因不考虑直线电机。
       3.不考虑气动结构,噪音太大而且需要气体存储。
       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大师给予小弟指点, 找寻一个最合理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可以,类似于电磁阀上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类似于电磁阀上结构。

你好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B:
不能用凸轮偏心轮,不能用伺服,不能用气缸,照楼主的磁铁只怕噪音会更大

网友C:
.现在我能想到的是用电磁铁,利用电磁铁通电吸附轴上的吸附盘从而达到吸附盘带动主轴形成往复直线运动
招财猫就是用这个结构

LZ不考虑普通电机连杆吗?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这个运动不错 能告诉我这套结构的成品吗  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跟凸轮区别不大吧。。。为什么不直接用凸轮。。。

网友D:
15mm的行程,50-200次/分钟的频率,用机械形式估计机构反应不过来,或者确切的说,机械机构刚接到动作信号,就要向相反方向动作。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觉得还是用磁场实现比较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mm的行程,50-200次/分钟的频率,用机械形式估计机构反应不过来,或者确切的说,机械机构刚接到动作信号 ...

关键的是到始止点时不能有振动的感觉 谢谢

网友:
你这么短的行程和这么高的频率,我担心,它就在原位置做振动了,根本就动不起来。如果用机械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能想到的是用电磁铁,利用电磁铁通电吸附轴上的吸附盘从而达到吸附盘带动主轴形成往复直线运动
招 ...

测试过了 普通电机连杆始止点有振动 还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 普通电机连杆始止点有振动 还有噪音

不是这种结构不行,是你没进行优化平衡结构高速运动时的惯性力

网友E:
其实你用磁铁,也会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像电磁阀那种原理而已。高频的是滴答滴答的更频

网友:
缝纫机结构啊

网友(点评):
也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用磁铁,也会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像电磁阀那种原理而已。高频的是滴答滴答的更频

是的 确实是这样 我是作用于人体的 振动和噪音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用磁铁,也会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像电磁阀那种原理而已。高频的是滴答滴答的更频

是的 我是作用于人体的 振动和噪音是关键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运动不错 能告诉我这套结构的成品吗  谢谢

主要考虑优化平衡 可以降低噪音和振动

网友:
音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凸轮偏心轮,不能用伺服,不能用气缸,照楼主的磁铁只怕噪音会更大

我觉得凸轮是最好的。
“因工作原因有限故能不用凸轮圆盘就尽量不采用”,具体是什么原因?凸轮可不仅仅只有圆盘这一种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mm的行程,50-200次/分钟的频率,用机械形式估计机构反应不过来,或者确切的说,机械机构刚接到动作信号 ...

高速凸轮就是干这种活的

网友F:
看到楼主的题目,想到的是日本男友的动作,是不是我太污了。

网友(点评):
一分钟50到200次,确实这个速度不错,我都被你传染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题目,想到的是日本男友的动作,是不是我太污了。

一下被你看穿了,厉害!楼主可以参考日本的类似设备,妥妥的

网友:
公司目前在用直线电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用直线电机,但是成本会大大提高

网友:
波轮圆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无声超音速往复体

网友:
曲柄滑块结构可以实现,我之前做了一个可实现一分钟往复6000次,行程1.5mm的机构,机构运行在2000次/min以下时噪音及振动基本不大,运行到3000次/min~6000次/min时,噪音稍大,但仍可稳定运行。照此类推,你的一分钟200次,行程15mm使用这个机构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无噪音,无振动”,;这样的行程与频率,还不能用凸轮,难度太高,坐等大神出招。

网友:
曲柄摇杆结构

网友:
曲柄滑块塞机构。即发动机活塞的运动方式,发动机2000RPM没问题吧。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用机械结构不太现实,行程短,高频,若采用类似凸轮结构在拐角处会卡顿,用电磁阀结构会好一些

网友:
机械密封一般以轴径80为界,大于80,泄漏量不大于8ml/h,小于80的,不大于5ml/h。

网友:
这个结构很好,用途很大,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作用于人体的 振动和噪音是关键

是心脏吗?用气室吧,通过挤压变径实现,以前在一个医学机器人上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题目,想到的是日本男友的动作,是不是我太污了。

污的不行

网友:
就没人考虑为何会有振动?噪音出来?一种结构,如果把这个考虑明白了,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鱼缸的打氧泵就是电磁铁吸附的结构,噪音和振动非常大。

网友:
这个好玩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运动不错 能告诉我这套结构的成品吗  谢谢

woyejuede

网友:
要看你行程有多长了

网友:
15mm很多机械结构都可以啊,可以考虑垫缓冲